楼主(2012-09-13):
有网友问指令“L     0”是将常数0 装载到累加器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不指明是8位常数、16位常数或者32位常数,还有是不是因为是“0”就不用指明它的数据格式?
下面是我的回答:一个大于-32768、小于32767的数据类型都是16位的有符号整数。所以0是16位的有符号整数, 32位整数前面加L#,十六进制数字前面的B#16#、W#16#和DW#16#分别表示无符号字节、字和双字,浮点数用小数表示,因此不会混淆。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还真没注意这个,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网友问指令“L     0”是将常数0 装载到累加器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不指明是8位常数、16位常数或者32位常数,还有是不是因为是“0”就不用指明它的数据格式?
下面是我的回答:一个大于-32768、小于32767的数据类型都是16位的有符号整数。所以0是16位的有符号整数, 32位整数前面加L#,十六进制数字前面的B#16#、W#16#和DW#16#分别表示无符号字节、字和双字,浮点数用小数表示,因此不会混淆。

老师 我问一下:
W#16#和DW#16#格式的字和字节是有符号还是无符号的?

还有就是定时器的时基(10ms、100ms、1s、1min)是在哪里查看的?

楼主:
以下是引用9918084122012/9/14 6:33:43的发言:

老师 我问一下:
W#16#和DW#16#格式的字和字节是有符号还是无符号的?

还有就是定时器的时基(10ms、100ms、1s、1min)是在哪里查看的?

W#16#和DW#16#格式是字和双字,都是无符号的。
在监控的时候可看到定时器的时间基准。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下是引用9918084122012/9/14 6:33:43的发言:

老师 我问一下:
W#16#和DW#16#格式的字和字节是有符号还是无符号的?

还有就是定时器的时基(10ms、100ms、1s、1min)是在哪里查看的?

W#16#和DW#16#格式是字和双字,都是无符号的。
在监控的时候可看到定时器的时间基准。

他们是如何区分的呢?比如T0至T?是100ms的,跟s7-200的定时器相同吗?

网友C:
具体还没这么接触,希望有高手回答,关于S7-300的知识,书上说的很详细呢,可以下本电子版的看看。。
http://s.click.taobao.com/t_8?e=7HZ6jHSTbIWXETocxgAW9qc1NplM5hdPczeTj2YwhD8PrA%3D%3D&p=mm_31914359_0_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下是引用9918084122012/9/14 6:33:43的发言:

老师 我问一下:
W#16#和DW#16#格式的字和字节是有符号还是无符号的?

还有就是定时器的时基(10ms、100ms、1s、1min)是在哪里查看的?

W#16#和DW#16#格式是字和双字,都是无符号的。
在监控的时候可看到定时器的时间基准。

他们是如何区分的呢?比如T0至T?是100ms的,跟s7-200的定时器相同吗?
运行是时基是自动选择的,没有S7-200那样的区分。监控时可看到时基。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下是引用9918084122012/9/14 6:33:43的发言:

老师 我问一下:
W#16#和DW#16#格式的字和字节是有符号还是无符号的?

还有就是定时器的时基(10ms、100ms、1s、1min)是在哪里查看的?

W#16#和DW#16#格式是字和双字,都是无符号的。
在监控的时候可看到定时器的时间基准。

他们是如何区分的呢?比如T0至T?是100ms的,跟s7-200的定时器相同吗?
运行是时基是自动选择的,没有S7-200那样的区分。监控时可看到时基。

哦,学习了。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