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降压启动和运行过程中会出现旋转方向不一致吗

楼主(2012-09-13):
星三角降压启动和运行过程中会出现旋转方向不一致吗

网友A:
不存在这个问题,
星形接触器下桩头
连接的三根线不管怎么接都是一样的

网友B:
楼主图片上,相序颜色貌似有点错误?

网友C:
不会,应该看下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D:
想反相接是不会转的!

网友E:
必须保证U1、V1、W1、U2、V2、W2各接线正确连接才不会出现反转。

网友F:
导线相序颜色不符合国家标准,正确的排序应该是绿、黄、红!

网友G:
星形转角形运转时会出现3种情况:1 正常运转 2 反向运转 3 电机得不到电,后二种情况可以通过改变电机相序解决。

网友H:
反转的话就是相序错了。别的没什么。对角的接线换一下相即可。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想反相接是不会转的!
。表示赞同。星形正常,三角接错后转换时是会停掉的。或者过流跳闸。

网友J:
同意9楼意见。接错的话电机在星/三角切换时会堵转。如果运气好会跳闸保护,多开几次搞不好电机都烧掉!

网友K:
   看起来不会反转

网友L:
按照你的图上接 不会有问题

网友M:
颜色应该是黄绿红吧

网友N:
不可能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