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3):
最新消息说武汉电梯从30层坠落,死亡19人。

虽然直接原因是钢缆断裂,但是电梯超重应该自动报警,并且停止运行,是否这里面也有控制系统设计问题?

所有电梯都应该设置超载自动停车机制,没有这种机制的电梯应该禁止使用。

国内电梯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已经有好几起了,不知事后是否有详细公开的事故分析报告。

电梯程序比较复杂,也容易出错。我们做个一个电梯程序分析报告: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268923
这是一个不算复杂的电梯程序,但其中也有多个错误。

网友A:
说了是钢缆断裂?????没吧..在理论下是不会发生这样的事的..不是有机械抱闸么????????

网友B:
安全钳呢?

网友C:
2012啊,赶快过去吧!

网友D:
那个发生事故的电梯是建筑工地施工用的,可能一些安全性能,没有保障吧。。。

网友E:
事故电梯是施工电梯,一般施工电梯都比较简陋。而且施工电梯也不允许装那么多人吧。。。

网友F:
19人,是不是人太多了

网友G:
挺难过的.那电梯据说过期使用且超载...归根结底,不仅仅是电梯质量的问题,还有监管的问题

网友H:
"在上升过程中突然失控,直冲到34层顶层后,电梯钢绳突然断裂,厢体呈自由落体直接坠到地面。"
——超载限制及保护,是工控的活
——非正常速度监控及保护,是工控的活;
——钢缆自动检测装置,是工控的活;
——装不装,用不用,装个聋子的耳朵,收回扣装个劣质产品,定期检修维护,不是工控的活。

网友I:
具体是传感,控制的问题,但是最根本的问题还是管理上的,在中国没有什么安全的东西,任何安全的东西都可能出这样那样的安全事故!

网友J:
施工电梯,按理来说是不能坐人的哈,他们跑上去干啥.................
        问题是确定是施工的还是民用的...........?

网友K:
应该是管理问题。

网友L:
  出了问题,才知道问题。安检去哪了?

网友M:
还是管理制度问题 是没有安检制度还是安检不作为

网友N:
不管咋说,就即便是失控了当缆车到达极限是也不应该钢缆断。钢缆的拉力必须要大于电机驱动力,这是设计的标准呀?电机居然能把钢缆绞断,那是多大的力呀。还有就是极限限位不管用,这个最要命了。

网友O:
安全装置和自控系统为什么没有反应啊。说明1.设备管理不到位。2.维护和保养问题啊

网友P:
提前19人到黄泉路口报到

网友Q:
工地用的监管严重的缺失;

网友R:
引用 网友N:
不管咋说,就即便是失控了当缆车到达极限是也不应该钢缆断。钢缆的拉力必须要大于电机驱动力,这是设计的标准呀?电机居然能把钢缆绞断,那是多大的力呀。还有就是极限限位不管用,这个最要命了。
这种电梯钢丝绳要断并不是被电机拉断的,就是电机力再大只会出现打滑,一般都是磨损严重,没及时更换。
还有最大的可能,是限位开关坏掉了,电机停不下,拽引轮不停的磨一个位置的钢丝绳,才导致断的吧,死这么多人不一定是坐在上面,可能掉下来把下面的人砸死也不一定。我遇到一个这种升降机断绳,上面的人没事,就是把下面的人砸死一个

网友N:
引用 网友R:
这种电梯钢丝绳要断并不是被电机拉断的,就是电机力再大只会出现打滑,一般都是磨损严重,没及时更换。
还有最大的可能,是限位开关坏掉了,电机停不下,拽引轮不停的磨一个位置的钢丝绳,才导致断的吧,死这么多人不一定是坐在上面,可能掉下来把下面的人砸死也不一定。我遇到一个这种升降机断绳,上面的人没事,就是把下面的人砸死一个
如果是天车的话,在钢厂管这叫“天车下蛋”,也是限高器坏了,天车的吊钩和滑轮自由落体掉下来了。如果下面有人就砸死了。

网友S:
以前在工地做过,施工电梯安全差到,用人控制上下,在上边坐人是不应当,电梯钢丝绳要断要看情况,19个人有点要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