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动画制作

楼主(2012-09-13):
在wincc中怎样做到:通过一个开关量来控制一个模拟量连续改变,而且改变的速度可以设定的。求高手解决、、、

网友A:
我想问一下,你需要的效果是要在画面上点一下 就控制PQW输出到任意大小?
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直接弄个输入输出域 然后对应好DBW去改变PQW大小呢?

网友B:
是实际要求还是只做个模拟实验?

网友C:
程序要在PLC中写吧?WINCC貌似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
你好,1、我是想在画面点一下就可以让PQW输出连续变化(比如:PQW的值按照每秒加10的改变,到一定值时清0,可以一直循环),是想用内部变量实现一个图形旋转、、
2、输入输出域应该只能改一次值变一下,不能实现连续改变吧?

网友A:
回复楼上   你说的PQW 每秒加10很容易在程序里实现,如果需要程序我可以做一个下次上传给你。

楼主:
在一个图形属性中写了一段C动作:
static DWORD  i=0 ;

if(GetTagBit("BINi_varia_but_12")){
   i=i+10;
   if (i==360) (i=0);
    SetTagDWord("S32i_vara_but_11",i); //Return-Type: BOOL
} //Return-Type: BOOL
return(0x0);
运行时发现S32i_vara_but_11的值只是10,我的理解是这个没有循环扫描,对吗?若您能写一段程序更好,邮箱:yeyewcheng@163.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