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3):
一台进口美瑞MPS-C全自动吸塑包装机,成型区温度升不上去(温度是通过OMRON PLC控制固态继电器,发热芯。设定130度实际只能加热到80度左右)。我去时同事已经在那搞了两个小时了。发热芯。热电偶他都测了是好的。航空插头也测量了,接触良好。操作人员说加热了两三个小时温度就是上不去。因前段时间另外一台同样品牌的国产机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原因是操作员把PID参数调错了。因这台进口机触摸屏显示全是英文。大部分看不懂。也不知道在哪设置的。想着从固态继电器指示灯的状态应该也可以看出来。打开配电箱看控制成型区加热的固态继电器。固态继电器的指示灯一会亮,一会儿灭。亮的时间很短。而且亮时温度上升。应该就是参数设定的问题了,找来说明书(也是英文)翻遍了也没找到PID设置相关的东西。也就是说这台机不能在触摸屏上调节PID。那参数应该是不会有问题了,用万用表量固态继电器输入端电压。一直都有23.4V。但是固态继电器指示灯却是一会亮一会灭。晕,原来是固态继电器坏了。换个固态继电器温度几分钟就到设定值了。本来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却绕了个大弯。不过固态继电器这样坏的倒还是第一次遇到。

固态继电器的好坏测量。1.用万用表蜂鸣档测量输出端电阻。阻值很大或者不通。2.给固态继电器输入端接上3-32v电源。输出端电阻变得很小蜂鸣器响.

网友A:
  谢谢,又长见识了。

网友B(2012-10-22):
上次我修理一个也是,欧姆龙温控仪控制日本rkc的小固态继电器就是这个故障,不过是一直导通击穿了。温升过高。正好这路控制电流1a左右,我换了个继电器控制,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