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3):
大家好,我们有一套Fanuc 16i-M系统:

PSM: A06B-6087-H1130 (35KW)
SPM: A06B-6078-H211#H500 (rated output current 48A)
SVM: A06B-6096-H105 (current 18.7A)
Spindle Motor: A06B-0855 -B100#3000 (S1 A~ Max 44; S2 A~ 56).

一切运行良好。

我们把主轴放大器更换成了另一个: A06B-6012-H266#H520 (rated output current 111A). 主轴电机可以运行, 但是有不寻常的噪声传出, 即使在空载的情况下.

请教一下,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是不是放大器的电流相对电机来说太高了?要不要改什么参数?

网友A:
肯定要重新设定主轴参数

网友B:
需要重新做下主轴轴优化。

楼主:
谢谢了,朋友。麻烦能否大致告诉一下如果做优化?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