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大神们帮忙解答下

楼主(2012-09-14):
这个有公式算的么?

网友A:
AC 怎么会有电压 不懂 求解。

网友B:
这个不需要什么公式吧,就是基点不一样的问题,UA,UB,UC分别是以A,B,C为0点然后算另外两个点的电压。UAB,UAC就是UAB,UAC两端的电压

网友C:
高低电位差?

网友D:
这个不需要什么公式吧,就是基点不一样的问题,UA,UB,UC分别是以A,B,C为0点然后算另外两个点的电压。UAB,UAC就是UAB,UAC两端的电压 他回答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