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4):
我遇到一个AB变频器的散热风扇转速变慢了。但还能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轴承我检查过没有问题。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电压够吗?

楼主:
够,我换自己独有的24V5A的开关电源,风机转的也慢,郁闷

网友B:
换风扇吧;

网友C:
楼主使用的是国内风扇吗?据我了解,国内风扇的使用寿命很难有超过一年的

网友B:
呵呵;很多原装进口的变频器上的风扇也是写着Made in China;

楼主:
我这个风扇是离心涡轮式的,好多地方都买不到。

楼主:
这里是风扇图片
这种风机找不出哪里是产地,好像是美国的。有没有人知道哪里能搞到这个风扇

网友B:
呵呵;进口的这种还是比较常见的;

网友D:
换风扇吧,很多变频器都会出这个问题,很普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换风扇吧,很多变频器都会出这个问题,很普遍!

网友F:
这种样子的多了,实在位置不是太对可以自己想办法安装。

楼主:
谢谢各楼的建议!大不了就改造一下风扇。

网友G:
是风扇内的永磁胶带吸油膨胀所致,我拆开过,本打算用砂纸修磨一下会好呢,未能所愿,我希望你将变频器周围的环境清理一下,少进油或是灰尘,先勉强使用吧。如果有合适的同型号的其余的坏掉的风扇,可以拆下来这个件更换试试,希望对你能有所帮助!

楼主:
其实这个风扇我拆过了,也修了。一开始里面都是会而且不转,我把灰给清理了发现还不转。后面我仔细看了一下线圈下面的电路板有个LM317可调稳压器另外还有2个开关管和电阻和电容。最主要是有个霍尔元器件是检测位置的。我本有个坏的风扇里面有个霍尔是好的,调换一下风扇是转了,但是我发现转的不快、转的很慢。我想肯定还是有问题的。到这里我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H:
这个风扇电机是几根进线,

网友I:
楼主外加24VDC 监测一下电流,是不是有组线圈烧了,磁场不够自然速度就慢了。

小言几句(任何一种产品出现故障,不但要解决问题,还要知道为什么造成的问题,这才是维修的技术;不过对于老板来说,那样挣钱快、成本低、效率高就选那方案。)

网友J:
我们的服务宗旨:
以诚待人
诚心诚意对待合作对象,建立企业、品牌、良好信誉;
个人及部门间相互信任,真诚合作是建立一支高效率团队的保障。
以信感人
信守承诺,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以建隆良好的信誉,赢得市场。
以质胜人
一流的品质、一流的服务,是我们永远的追求;
客户百分之百的满意是我们永远的目标。
以市场为导向
市场需求的产品才是我们应予投资和努力工作的方向
根据市场需求的轻重缓急,合理配置企业资源。
永远的改进
变是市场永远不变的规则。
所有的工作、品质及服务,永远都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

网友K:
换个风扇吧  这种风扇 国内有的

楼主:
我在网上找不到这种风扇。#16楼sxycgk说的好。我检测过电流很小。我量过线圈没有问题。

网友L:
看下LM317 和管子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2-10-19):
我还特意拆下了做个简单的电路测量了下LM317。LM317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