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4):
本人刚接到个做横切的活,就是飞剪系统,速度要求不是很高,60M/M,查了下用永宏的PLC可以做,但是没用过这牌子的PLC,请教各位大侠,有做过类似案例的给点资料,小弟邮箱9112065@qq.com,谢谢。

网友A:
可以用高速中断来做

网友B:
就是和三菱的很相似

网友C:
永宏网站都有
下载就行了
还有100例子之类的

网友B:
楼上给他个网址吧

网友D:
详细资料登录www.fatek.com.cn  下载、、、

网友E:
这个飞剪需要自动跟踪,能否告诉你的详细工艺(包括PLC,伺服或者变频器一类的),我们可以共同探讨,我最近也正在研究开发这块

网友F(2013-02-25):
这个要高速中断处理

网友G:
这都是成型的系统了,都好多年了。还有开发价值吗?见过松下PLC+台达变频器控制的纸箱瓦楞横切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这都是成型的系统了,都好多年了。还有开发价值吗?见过松下PLC+台达变频器控制的纸箱瓦楞横切机。
人家第一次做,要的就是熟悉路数

网友H:
这个用FUN147号直线插补的指令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