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4):
我遇到一台ABB ACS800-55KW的变频器,运行一会儿报4210,复位后运行一会儿又报4210.我检查过现场没有问题,环境很好。另外我还检查了IGBT没有问题,风扇也没有问题,里面的也没有灰,热传感器也换过。但还是报4210 !!!!!!!!!!

网友A:
应该是驱动板坏了, 我上次修了一个和你现象一样,换了一块板就OK了

楼主:
我现在手头没有多余的驱动板,这个故障很隐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触发不好,造成模块温度上升报警呀。

网友B:
1.如果用的220V交流风扇,要查查那个移相电容,通常会容量下降,造成风扇转速不够,变频器散热不好报警;
2.模块和散热之间的散热膏长期会性能变坏,可重新清理更换,注意用质量好的散热膏;
3.以上步骤还不能解决问题,那是模块的问题,更换模块。

网友C:
是不是固定模块的螺丝松了?
深度维修说的很好,高手!

楼主:
模块下面的硅脂我也重新擦干净再涂上导热硅脂。但是还是报4210,至于你所说的风扇转速变低,这台变频器用的是DC24V的。你说是不是像2#说的那样是驱动板驱动不好,造成模块发热引起的呢?这台驱动芯片用的是A J314,我脱开主电路测驱动电压,只能测负压。点运行就报2340,但我也没有看到管压降检测电路,不知道怎么屏蔽2340。

网友D:
换光钎转换板,哈哈,我遇到过的

楼主:
我这种55KW的没有光钎转换板。

网友E:
进来学习一下,还没修过ABB的变频器,你运行一会儿用手摸模块发热量大不大?如果不大的话看看哪两个脚是模块的热敏电阻,在中间串联个电阻看看还报不报故障,

网友F(2016-05-03):
看看开关电源输出电压是否偏高,室温温度显示是多少

网友G(2017-10-25):
大兄弟,你修好没?我也遇到一个这样的,不知道是哪里坏了

网友H:
估计这个问题只能找王欲君了

网友I:
ABB800 温度检测电路:

X33端子外拉温度传感器,约为20k。与3001电阻对5V构成分压电路,信号电压约4.5V左右,送入A3小板,再经102电阻送入ADC芯片处理后,进MCU。
注意3001和102两只电阻有无断路。

网友J:
大家都不说实际的,我来贡献点吧,abbacs800系列,照以下两种方法修:1.4210是过热,查输出霍尔(最好全部做一下动态检测),abb的算法是,电流输出过大或不平衡,散热器温度升高,具体原因分析硬件就可以看出,abb硬件检测(一.母线检测;二,温度检测;三、电流检测)都是通过a/d运算芯片的。2.所以,如果霍尔好的,换竖板上的a/d芯片就可以了。
这是实战经验,我就是郡控王工

网友K:
ABB变频器过热问题没有遇到到,,但有次遇到AB的变频器经常报过热,实际检测负载电流不大,散热片一点也不热,,查一体化模块资料的温度传感器在模块内部,本打算放弃了,偶然发现 驱动板  驱动电源有点低,更换那路的电解电容和整流二极管,电压恢复正常,,装机试运行了一段时间不报过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