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4):
大家好 :
   我的三星的笔记本和S300 PLC联不上怎么回事啊,PLC和通讯线没问题,别的本就没问题。本里装的是XP,用的软件是5.1版的。软件里的通讯设置PC/PG和电脑里的串口都按能通讯的本设置了,可还是通不上。谁给个标准的设置啊?我的本就1个串口。谢谢

网友A:
按理说XP是可以的啊!

网友B:
连不上,提示什么呢?说清楚些,具体故障现象。

网友C:
说的太模糊,实在无法判断

网友D:
将图传上来

网友E:
XP PRO版吗?

网友F(2012-10-14):
连接不起原因比较多 ·
1、首选你的XP必须是专业版本的家庭不行
2、 接着通讯模式你的选择是否正确·
3、如果是以太网通讯的那么你的IP设置是否正确, 选择网卡是否正确
4、如果都正确那么就把防火墙关掉在试下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G:
串口的很容易连接的

网友H:
等待楼主的结果,加油啊

网友I(2012-12-30):
看你回答的挺全面,你知道PLC是怎么通过以太网通讯的吗。希望可以告诉我,多谢了。我的邮箱57851841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