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4):
大家好,本人修的个三垦SPF-75K变频器主板上的一个元器件烧了,但是查不到型号,这是个贴片8脚IC, 5脚地线,8脚VCC,上面的标记是51C PALU ,请问这是个什么芯片啊,在ALLDATASHEET 里也查不到。求大家帮帮忙。客户急用了,在此谢谢大家了!请问什么元件可以替代它啊!

网友A:
是一个运算放大器,upc51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一个运算放大器,upc51C

楼主:
那哪个芯片可以代替它了?

网友C:
是个单运放,upc51C普通封装都是4脚是负电源7
脚是正电源,你要确认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