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求助

楼主(2012-09-14):
设备要求是7路PT100温度数据采集,5路4-20mA压力信号采集,和18点开关量输出,配7寸smart700触摸屏。请问CPU224带一块EM228点输出I/O、带4块EM231 RTD模块、2块EM231四路模拟量输入模块,这样的配置可行吗?

网友A:
EM228?
EM222吧?

网友B:
最多带7块 整好

网友C:
模块数量没问题,就是供电也许要另外配电源才行,PLC自带电源恐怕带不了这么多的模拟量

楼主:
I/O模块是EM222,打错了。我算了一下,5V供电在660mA范围内,DC24V就只能另外供电了。这么多温度模块和模拟量模块,不知道CPU能否胜任,还有精度问题,能不能稳定心理没底,请问师傅们有着方面的经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