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4):
海力谱变频器驱动电路有个贴片3级管写着DF/RG BE/RM搞不清是啥型号

问问那位高手知道是啥型号的贴片3级管
用一般3级管可以代换吗

网友A:
DF BCW68F SGS N SOT23 pnp 45V 0.8A hfe 100 min
DF BF621 Phi - SOT89 -
DF BF721 Mot P SOT223 pnp 1.5W 300V
DF BFN21 Sie P SOT89 pnp 300V video o/p comp BFN20

网友A:
BE 1SV172 Tos - SOT23 Si Diode
BE 1SV252 Tos - SOT323 Si Diode
BE BAS70 Mot C SOT23 schottky sw diode
BE BCX55 Sie P SOT89 npn AF 60V comp BCX52
BE BZX399C6V8 Phi I SOT323 6.8V 0.3W zener
BE BZX399-C6V8 Phi I SOD323 Zener Diode

网友B:
现在贴片元件的代码一个公司一个样

网友C:
查查贴片代码表,确认一下封装,再量一下,就知道是神马东东了,知道是神马东东了,查一下它的参数,就知道用神马东东代换了。这是基本功呢,要学会修变频器,必须掌握的。

楼主:
感谢各路高手

网友D:
楼主DF 可用BCX17,3CK10E或根据自己现有的三极管代用。
这个三极管是PNP型的,具体参数如下:
-60V,0.8A 希望有所帮助。

楼主:
谢谢6楼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