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楼主(2012-09-15):
高手请教:松下PLC的"F11 BKMV"指令,永宏PLC是应用哪个指令对应?
     还有见附件,是用松下写的索引寄存器(I0~ID)。用永宏应怎么写?

网友A:
帮你顶一下了

网友B:
我也不懂,很想学习。

网友C:
引用 楼主:
高手请教:松下PLC的"F11 BKMV"指令,永宏PLC是应用哪个指令对应?
     还有见附件,是用松下写的索引寄存器(I0~ID)。用永宏应怎么写?

BKMV永宏中可以使用字节搬移 (FUN44)BYMV指令。

至于索引寄存器:在永宏中,只能对R0~R8071这样的内存地址做间接寻址,写法很简单跟上V或Z就可以。
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