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5):
各位老师,我手里有一台日立变频器sj700-075hfef,7.5KW电机用,起初上电及短路跳闸,检查电路发现该变频器电路板有点潮湿,清楚放炮点,及更换内部的33欧电阻,和两支整流二极管,重新上电,该变频器无反应。请各位老师给予指点。
     谢谢。

网友A:
从你描述的维修过程来看,楼主维修有点象在瞎整。维修不是碰运气,而是要实实在在的分析,要点到痛处,不是看到哪里坏就换哪里,不检查其它部分就贸然通电,而要全面解决问题。
为什么短路跳闸?是哪里短路?33Ω电阻是干什么用的?两只整流二极管又是干什么用的,开关电源的故障排除了吗?模块有没有短路?这些都要考虑周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我现在是很盲目,没有相关的资料,该损坏的电路元器件是用来给开关变压器提供启动电压的,我更换后无反应,33欧的电阻是用来取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