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5):
小弟现在用PLC做一个1带4台电机的恒压供水项目,PLC把3台工频电机和一台变频电机都接通后,应该如何进行减泵操作?假如变频一直控制4号电机,切断1号电机的工频,过一段时间后又要加泵应该怎么动作?难道是把4号电机转为工频,再启动1号电机的变频吗?这样的话在无法判断1号电机是否完全停止的情况下,开启1号电机变频就会出现电机堵转或者变频器过流。我应该怎么进行减泵后再进行加泵动作最好啊,真是急死人了

网友A:
你是不是忘了压力呀,恒压供水是靠所设定的压力设定值来启停水泵的,至于几台泵、变频与工频的切换方式与设定的压力都有关系,

网友B:
用PLC来控制吗?那压力的闭环控制要进PLC了。用变频器启动一台泵运行,当达到50Hz时,如果压力没有达到设定值,那PLC用信号控制变频器自由停车,并对那台运行的泵由变频转工频。然后,变频器再接通第二台电机启动运行,还达不到压力的设定值,PLC继续控制变频转工频...直至压力达到了设定值。如果网管中的用水量少了,那就反向操作直接断掉一台工频,...直至压力设定值与实际值相等。夜间没人用水,那就全部断掉工频运行,只留变频的休眠运行,待到天亮以后有人用水,再重复变频转工频的调节。

真的很麻烦呀,要不是PLC来自动的完成这些。真得把人烦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PLC来控制吗?那压力的闭环控制要进PLC了。用变频器启动一台泵运行,当达到50Hz时,如果压力没有达到设定值,那PLC用信号控制变频器自由停车,并对那台运行的泵由变频转工频。然后,变频器再接通第二台电机启动运行,还达不到压力的设定值,PLC继续控制变频转工频...直至压力达到了设定值。如果网管中的用水量少了,那就反向操作直接断掉一台工频,...直至压力设定值与实际值相等。夜间没人用水,那就全部断掉工频运行,只留变频的休眠运行,待到天亮以后有人用水,再重复变频转工频的调节。

真的很麻烦呀,要不是PLC来自动的完成这些。真得把人烦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PLC来控制吗?那压力的闭环控制要进PLC了。用变频器启动一台泵运行,当达到50Hz时,如果压力没有达到设定值,那PLC用信号控制变频器自由停车,并对那台运行的泵由变频转工频。然后,变频器再接通第二台电机启动运行,还达不到压力的设定值,PLC继续控制变频转工频...直至压力达到了设定值。如果网管中的用水量少了,那就反向操作直接断掉一台工频,...直至压力设定值与实际值相等。夜间没人用水,那就全部断掉工频运行,只留变频的休眠运行,待到天亮以后有人用水,再重复变频转工频的调节。

真的很麻烦呀,要不是PLC来自动的完成这些。真得把人烦死。

是呀,4台电机接触器都要不少

网友B:
其实,这个系统可以是:

第一,一变频带一电机,三个软起带三个电机的控制。只要变频得到了50Hz,就启动一个软起。这种方案非常的成熟。

第二,买新一代的变频器,比如西门子的G系列,有对电网的鉴相功能,可以做到无缝的变频转工频。不过多泵多接触器的切换仍是避免不了的。需要类似PLC智能控制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