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930GOT的屏后面有两根线,有一根可以连电脑吗

楼主(2012-09-15):
三菱F930GOT的屏后面有一条是连接PLC的白色线,屏后面还有一条是黑色线,可以看上面的图片,我看另一个头可以直接插在电脑上,是不是这样就直接连电脑了,不用再用编程电缆了吧.

网友A:
232口的连接电脑编程
认真看看手册

网友B:
232的接口可以连接电脑,编程电缆型号是FX-232-CAB-1

网友C:
232口是连电脑用的;

网友D:
那条黑色的线应该就是编程电缆

楼主:
我这啥也没有,单位的,也不知道以前的那些东西是不是都给吃了,我等下就去下个手册去,再问下,这个编程电缆要不要驱动.

网友E:
232不需要,你有显示屏的软件就可以

网友B:
要不要驱动,看电缆的另一头和电脑连接的接口,如果电脑那边用232的,用FX-232-CAB-1,不用驱动,如果电脑那边是USB接口,编程电缆用USB接口的,要装驱动。

网友F(2017-03-27):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一下三菱f930got触摸屏的电池没电了有什么影响。我厂现在有几台f930got-bwd-c的触摸屏,断电时间就了要重新设置通信端口才能使用(用的232接口,断电后自己变成422了),请问是电池的问题吗?

网友C:
呵呵;那就把电池换掉呗;
原装电池型号:FX2NC-32B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