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帮忙分析下么?

楼主(2012-09-15):
我是个初学者,看视频听老师讲,但是有很多东西都不懂,大家可以帮帮我么?帮我分析下电力,跟算下Ud1,Ud2跟U0的电压是多少么?

网友A:
别急,慢慢来

网友B:
不好意思,我的水平是实在不怎么样,本来想来看答案的,大家都不说,我就来抛个砖,让大家帮我指正下.
从图上来看,D1应该是正向导通的,所以ud1应该是0.3或0.7v,Uo等于ud1,所以也是0.3或0.7v,D2反向截止,根据他正负极电位差推算,ud2应该是-3.8或-4.2v,之所以有两个值,是因为锗管和硅管的阀值电压不同

网友C:
楼主有答案么;
不知是一个局部电路还是完整电路,不知D1的阴极连线与下面的横线,是不是连接的。

网友D:
Ud1=0.7V
Ud2=-3.8V
U0=0.7V

网友E:
如果D1的负极和E1的负极相连,那么D1或者R是断的或者(D1和R是足够用的功率才可以的),然后这个电路就是成立的。
当然电压也就出来了!

网友F:
我记得这是电工电子学上的题啊,我晚上回去看看1

网友G:
VD1 导通的 电压在 0.7V左右(理论,实际,估计在0.6V)
VD2 截止的,电压是。4.5-VD1(0.7)=3.8V左右。
U0= D1电压, 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