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5):
在维修小功率变频器的时候,遇到电流检测传感器坏掉,我都是直接拆掉,只靠驱动光耦OC保护,各位是怎么做的,怎处理的?

网友A:
没有电流显示

网友B:
没有传感器肯定没有电流显示,可以用,但对于内部过载参数的使用就没多大意思了,传感器也可以修呀,

网友C:
可以使用,没有了电流显示保护功能。

网友D:
比较多的过载检测是靠电流检测进行的
去掉了传感器,就少了过载保护咯

网友E:
我也这么修理过,ls 15kw 传感器坏了,价格还挺贵,时间还挺长,直接短接,送去使用,一直很好呢,那个玩意不知道咋就会坏呢。台达的也爱坏。ls的修理完不好,尤其是is5系列的,液晶面板,启动之后电流时0.00.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