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6):
厂里的折弯机,两个缸不一样高,折弯的活儿,两头角度严重不一致。调了多次未果。
请问专业人士,安装油缸有啥技巧

网友A:
进出油量都要一致,油缸本身是否漏油

楼主:
不漏油的,有一个缸新换的密封圈

网友B:
这个好像在百度的文库里面见过,现在很难找得到,有意向,看下www.lcdzge.com    联系

网友C:
什么牌子的折弯机呀?

网友C:
两只油缸起落不同步?光栅是不是一样高度,两个气缸是否有漏气,平衡电机正常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漏油的,有一个缸新换的密封圈
两个缸应该同时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漏油的,有一个缸新换的密封圈
两个缸应该同时换
另一个不漏油,而且后来也都拆下来过,换过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牌子的折弯机呀?
江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只油缸起落不同步?光栅是不是一样高度,两个气缸是否有漏气,平衡电机正常否?
有些不同步,机械式的,没有光栅,没有平衡电机

网友D:
楼主,两个油缸的作用在你觉得是一样的吗?我个人觉得一个油缸起到加压作用,另一个起到保压作用,用电子系统控制两者的作用时间,而且油缸的压力参数也应该要调整到合适的压力值,两个配合作用,两个油缸不协调,折出来的零件就不是一样的,是旧设备还是新设备啊

楼主:
老设备啊,两个油缸是一样的,起到两面平衡的作用,保压是电子控制的,与缸无关

网友E:
若排除主缸内漏,就检查高的那边的充油阀,应该是弹簧有断或卡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