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6):
FR-A740-55KW,
检查BKO-CA1666短路,存储器也坏了,把这两个都换了,上电显示000,把控制方式改了一下,用面板控,无输出,断电后再上电后炸模块,查驱动正常。请教是怎么回事,很纳闷。

网友A:
你用的什么控制,用三菱的专用通讯模块光纤通讯控制的?

网友B:
维修后如不采取保护措施,贸然通电试机,损失不小啊,呵呵

楼主:
谢谢楼上的!改到面板控制模式,是呀,连加的3A的快熔都炸了,在此也提醒各位切记装电解呀。

楼主:
E7,IC3用焊锡镐焊接要清洗干净

楼主:
请教:三菱A740-55KW变频器和F740用的芯片是一样的吗?

网友C(2013-03-24):
三菱变频器F740  A740 系列 的E 6 E7 报警,一般都要示波器查的,这样快。提示CPU的相关电路故障了。

网友D:
可能是CPU故障问题造成的,输出的脉冲死区时间可能重叠了。

网友C:
三菱变频器的E 7 (包括E 6)都是一个和CPU有关的错误报警,不仅仅是指主板的CPU哦。

芯片内部的数据是不一样的。

A740的功能更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