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6):
还是老问题  HY2000液位变送器坏了  现在串了一个 3K电阻  电脑上有个 假的 1.26M液位显示  但是现在不能自动抽水  只能手动  因为电脑设计的事 1.4以下自动抽水  2.6米自己停 用个 电磁阀控制气动阀   以前是全自动 现在人要时刻注意水池的谁 因为是假液位 液位变送器主任说要把个月才买的回来 所以我自己想点法帮他们自动一下  把电磁阀不要电脑控制我加其他的 东西来控制  水位高了自己停  水位低了自己抽   求大家出方案   其实我可以不 管  但是总要努力自己操点心嘛  求 高手  最经济的 办法 解决最简单的 问题

网友A:
买个浮球控制

网友B:
可以用个JYB液位继电器来应急,电极用几根电线就行,在电线端部上加点旧的螺栓、小法兰盘就可把线拉直了。具体到我的博客看看JYB(714)型晶体管液位继电器的用法。地址如下: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dlr&id=28153

网友C:
诶哟,大哥。 我上次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把那个液位显示 改成输入输出域。要多少值在屏幕上就可以改了,直接就可以控制连锁了。

网友D:
如不要人为操作就加个浮球开关,改为开关量控制

网友E:
还是用两个液位继电器,然后控制两个小继电器,分别接人假负载电阻,让设备做到启动停止的自动,等变送器买回后也到处用的着

楼主:
但是你怎么知道真实水位呢 你可以改成 1.5以下  但是你不知道实际水位啊 兄弟  再就是怎么改  呵呵 我 菜鸟电工  都 8年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如不要人为操作就加个浮球开关,改为开关量控制

网友G:
一个浮球开关搞定!

网友H:
根据用水情况,用定时器,控制定时加水及停止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I:
换个配件这么困难啊?

网友J:
8年电工了,这个不会有点过分了

网友K(2013-02-14):
 同意5楼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