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晶闸控制模块外部电路

楼主(2012-09-16):
如图:红框线内用于控制加热电路的晶闸模块电路的作用及原理,向各位请教。谢谢。

网友A:
这个原理呀。阻容吸收是保护可控硅的必备电路。几乎所有讲可控硅的教科书都会讲它的原理。就是不讲,用阻容吸收的基本原理也能自己解释。就是针对可控硅两端的dv/dt起抑制作用。因为可控硅是电子开关,在开关的瞬间会在元件两端产生很高dv/dt,如果没有吸收电路,可控硅就会因过压被击穿的。
那个输入的电阻肯定是画错了。他应该是压敏电阻,但是三相平衡的接法,不是楼主画的那种。

楼主:
是画错了,上面确实是压敏电阻。明白了,谢谢指教。

楼主:
图已修正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