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6):
准备在生产线传动辊上安装测速发电机,检测生产线速度参与控制,速度信号接入S7-200的模拟量接口,由于模拟量接口信号一般为0-10V或4-20MA,请问测速发电机如何选择更为合理,譬如它的电压、转速等主要参数如何确定?请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A:
为什么不用编码器呢?S7-200有高速计数器的口,专门接脉冲信号的。测速机现在其实用的人不多了,他的问题就是,容易坏(震动导致),要维护,电压高且线性度不好。编码器现在还便宜呢。测数还准。是弱电信号可直接耦合PLC或变频器。优点比测速机多。

楼主:
谢谢指点,如果选用编码器,针对S7-200PLC,NPN型和PNP型那种合适,请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编码器呢?S7-200有高速计数器的口,专门接脉冲信号的。测速机现在其实用的人不多了,他的问题就是,容易坏(震动导致),要维护,电压高且线性度不好。编码器现在还便宜呢。测数还准。是弱电信号可直接耦合PLC或变频器。优点比测速机多。
就用这个吧

网友A:
我记得有人曾告诉过我,西门子的装置,不论是什么类型的,都是PNP型的输入接口。所以NPN形式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