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6):
请问250kva变压器最多能配几个补偿电容,还有就是配电房电容柜现在已经有7个补偿电容,全部补偿以后为什么三相电流不平衡,AC相一百六七安,C相只有一百二三安,就是说比其它两相少了五十安左右,知道的师傅麻烦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首先找出三相不平衡的原因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流只与负载有关,你的负载不均衡这个没有办法解决
说的对

网友D:
电流不平衡与电容补偿无关。调整用电负载,努力达到平衡。

网友E:
是不是有用220伏电的

楼主:
是不是用电负载越大电容补偿电流也就越大

网友F:
首先把三相负载调整调整平衡,然后根据功率因数来调整投入的电容器.(自动的)电容的数量是根据无功电流来的.

楼主:
非常感谢7楼的朋友

网友G(2012-10-17):
配置电容容量要根据供电网络的无功功率而定,与变压器的容量无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