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7):
一、我伺服接的是220V的单相电。

二、plc 的+24V接伺服的CN1B  com(13)端;24G接CN1B sg(10)端;Y0接CN1A pp(2)端;Y1接CN1A np(3)端;Y2接CN1B son(5)端。

三、伺服里面的EMG(15)与SG(10)短接。PLC里24V的com与com0、com1、com2接在一起。

四、PLC里脉冲输出用 [ DDRVA D50 D52 Y000 Y001 ] 。

我现在的情况是开机接通伺服启动。然后就出现AL 31 (超速报警)了。

网友A:
呵呵;FX系列手册上有详细的接线图;

网友B:
正常驱动器设置位位置控制就可以转了
然后是加减速时间
电子齿轮比之类的

网友C:
具体操作要看伺服说明书,PLC还要有对应程序才行。

网友D:
集电极开路接法时,伺服上的OPC信号要接到电源正端

用FX控制时参数中的脉冲形式要设置成脉冲加方向

楼主:
我伺服器一开机就AL 31超速报警,是怎么回事呢?
我调过增益(p6),还有齿轮比(p3、p4)。要么出现AL 52 (误差过大)要么就出现AL 31(超速报警)了。伺服器正常开启还需要什么外部条件吗?
我看了下,我220V接的是L1跟L2端。还是这里要改成L1跟L3端呢?

网友D:
电源接L1 L2
先不要带负载,不要调增益,就简单动下,看能不能正常动起来

楼主:
现在我的伺服电机就是没有带负载的,放在那里空转的。增益是用那个P2=105的。我可以用面板设置恢复原厂设置吗?怎么做?

网友E:
电源接L1 L2是对的
+24V接伺服的CN1A-11 OPC 1A-2 NP接Y0 CN1B-13 C0M
负线接伺服的CN1A-10和20 SG  CN1B-5 SON CN1B-10和20 SG  CN1B-8和17 CN1B-15ENG
设置参数电子齿轮。
PLSY D0 K0 Y0
去下一个伺服软件

楼主:
没看懂哦,有没有标准的接法呢?

我plc到伺服器的接口只有24V电源,Y0,Y1,Y2,跟COM端,各COM端连接。
脉冲输出用 [ DDRVA D50 D52 Y000 Y001 ] 指令控制。

伺服器用位置控制的,我该怎么接呢?

网友F:
额,接线错误。程序也不对。下本说明书看看接线。程序里面把Y1改成Y2.接线可参照8楼。还有参数要设置好。关键是0号参数。

网友G:
plsy是矩形脉冲指令,指定yo和y2作脉冲数和方向。立体模块用的比较好,平面模块很费指令数,ddrva指令指定yo和y1作为脉冲数和方向,我没用过用来控制伺服器,只用过用来控制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