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指令的数据类型问题

楼主(2012-09-17):
如图所示,我想做一个比较,当PQW272等于w#16#47E的时候就执行MOVE~
但是现在提示我类型错误!
我用的是S7-300
向各位前辈请教!

网友A:
NE_I接受的数据类型为INT数据类型,并不接受WORD数据类型,将16#47E转换为:1150输入即可。
亦或将此段语句转换为STL语句编写。

网友B:
恩 比较块最后一个字母 I代表整数 R代表实数 D代表双整数。
根据计算器换算16#47E=1150
最后楼主要做到比较相等的话 有个EQ_I的整数比较块

楼主:
多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C:
现在好了吗?

楼主:
OK了
OK 了

网友D:
要是我,就会直接输入1150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图所示,我想做一个比较,当PQW272等于w#16#47E的时候就执行MOVE~
但是现在提示我类型错误!
我用的是S7-300
向各位前辈请教!
比较器的IN2中输入W#16#47E试试,可行否?

网友F:
如果不想输入1150的话可以先把它转换成INT数在进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