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7):
小弟最近帮朋友搞个东西,不赚钱,只是练练手而已,设备还没有见到,手上只有他发过来的程序,原来用的是三菱FX1S,配合三菱的OP330文本,现在客户要求改用信捷的XC1以及XP1一体机来控制,我目前所做的工作就是先把程序翻译过来。
   虽然我也知道这个没有什么难度,信捷的指令系统本身就是仿三菱,但是由于是第一次做,所以还是上来问问各位前辈,在正式动手之前,我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啊?能否给我一些事半功倍的建议,谢谢大家了!

网友A:
OP330不是三菱的型号
动手之前,了解下机器要干什么
不看具体动作要求,只看程序改,这样麻烦

重新编写程序,FX1S的是三菱最小的,应该不会很复杂的

网友B:
掉电保持数据区
高速计数的地址
程序不复杂 比较简单的转换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搞错了,OP330是信捷的文本型号,谢谢各位指点,准备过两天开工!

网友C:
OP330是信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