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7):
同样两台变频器每次用一台变频器给水的,同样供一个小区给水,频率也一样,结果有一台变频器的耗电量是另外那台变频器的一倍左右,什么原因呢,电缆看起来是全新的。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么大的差异?

网友A:
你看一下输出电流差别有多大?在频率一样,输出电压差不多一样的情况,只有输出电流差别比较大才会有这样的结果。假如真是电流大很多的话,那可能跟软件算法和软件设置有关,当然硬件的配置也会影响一点

网友B:
相同条件?都是工频运转供水?还是PID调节恒压供水?

网友C:
 最高频率 是不是  要高于上限频率。u/f曲线  不一样吧.

网友D:
计量的表计是否相同?主要看水泵电机的电流是否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最高频率 是不是  要高于上限频率。u/f曲线  不一样吧.
楼主说的对,是不是输出曲线不同,比如有些直线的,有限是平方曲线的

网友E:
相同的负载,相同的控制工艺,相同的功率等级。耗电量差了一倍?太邪乎了。不是控制方法问题,应该查下,有其他的问题。或许统计的不对。或许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F:
不知楼主在玩什么游戏,一台用电量是另一台的一倍,这不是二台用电量相同吗?

网友G:
电表有没有问题?测下电流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样两台变频器每次用一台变频器给水的,同样供一个小区给水,频率也一样,结果有一台变频器的耗电量是另外那台变频器的一倍左右,什么原因呢,电缆看起来是全新的。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么大的差异?
说了大半天,连我自己也忘了,这两台变频器的厂家一样吗?是不是时间长短不一样?或是出现某段时间用水量比较大?

网友H:
还跟你的供水时段有关

网友E:
楼主上哪去了?应该回来说明情况的。

网友I:
怎么看有点像脑筋急转弯的题??都是合格电工!优先考虑的都是职责范围内?楼主没有说的也要考虑进来!比如工作时长?时段?负载率?

网友J:
楼主态度不行啊

网友K:
楼主先判二台变频器的电流,再`决,定

网友L:
没那么大的差别,不能以一天的计量为标准,应多次计量然后平均来考核,

楼主:
查了半天,原来是逆水阀的事,共有4个水泵,有三个备用的,都是联一起的,有一个逆水阀坏了,有一部分水又打回水箱了!结果费电啊,把那水泵阀门一关,费电的变频器就省电了,感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A:
原来楼主只是第一次试用,还以为已经用好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