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7):
,工作过程中,出现啪的声音后,出故障,发现在电源管理集成电路那里有一铁销,电路板上有烧的痕迹,

换上电源管理集成电路,用100欧姆换上R7 和0.22欧姆电阻换上R8 ,现在是风扇能动,电压在17V ,电源指示灯不亮 不能工作

网友A:
板子搞的好烂。。。找把恒温烙铁搞吧。。

推荐  白菜白光  +T12-K 头。。60块钱左右。

目测  有一个你用的 R7 100欧姆。R8 110 应该是11欧姆

应该类似保险电阻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搞的好烂。。。找把恒温烙铁搞吧。。

推荐  白菜白光  +T12-K 头。。60块钱左右。

目测  有一个你用的 R7 100欧姆。R8 110 应该是11欧姆

应该类似保险电阻用途。

板子是焊接的不好看,那是因为我把该换的都换了,换的次数太多了,也懒得整理了清洗。本人拿烙铁有30多个年头了。该有的工具都有的。只是平常没什么时间搞,这个也是凑空玩玩的~

R8是电流检测取样电阻,其他的图纸上是0.47欧姆。就是R7不知道是多少电阻。
现在的问题是开关电源输出的电压太低了。

附上很相似的电路图帮分析一下,是不是因为管理芯片和原配的参数有区别???

楼主:
还有那个IC2是什么功能的零件??好似类似TL431,可就是找不到这个型号的零件。谁知道请共享一下~

现在即使取消了这个零件故障也一样~~输出电压低

网友A:
IC2  8PIN 那个IC 看原理图 好像就是TL431。。。
。。现在输出电压低?5V?

就IC2 出来 8脚 控制6脚 控制光耦  直接到 初级的 控制IC了啊。。。

没有IC 功能 其他不知道。。

控制IC R16 类似 过流保护的吧 到15脚 。。。。哎 没引脚功能。。不知道。。

~~~   看这个东西。。全身是 铁锈啊。。哪里用的啊。。

网友B:
呵呵;这款使用至少有十多年了;

网友C:
IC2是UPC1093 ,跟TL431功能一样,可以代换,如需找一样的,在E540的CPU板上有一个(用于检测24V用,坏会报EP24)

检查下C8的电容容量是否足够,一般是几十nf
M51996的11脚连接的振荡电容容量为470pf

楼主:
引用 网友C:
IC2是UPC1093 ,跟TL431功能一样,可以代换,如需找一样的,在E540的CPU板上有一个(用于检测24V用,坏会报EP24)

检查下C8的电容容量是否足够,一般是几十nf
M51996的11脚连接的振荡电容容量为470pf

多谢兄弟了~~~

网友D:
R7=100R,R8=0.47R 权威数据。试机的话这二电阻可用导线短接。

楼主:
终于修好了,走了那么多弯路,真被卖假货害惨了,连续买了到了两次假的集成电路,最后在假一赔十卖家多买了几片,上机就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