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玩意?

楼主(2012-09-17):
外面捡的,好像是一个箱式变电站附近,电阻没有标阻值,保险 阻值有点大,有28.5欧姆。

网友A:
我看见 1A  保险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见 1A  保险电阻?

保险的电阻应该很小吧。

网友B:
看不出来是什么

有的电感也是这个模样。

网友C:
搞碎一个看一下到底是电阻还是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碎一个看一下到底是电阻还是电感

好主意,只是东西在另外一个城市的新家里

网友D:
应该是保险.以前电饭煲里面就是这种保险.

网友E:
这东西怎么弄碎啊?

网友F:
是保险电阻

网友G:
二极管也有这样的。不过电阻这么小,应该是保险电阻吧。

楼主:
把这个东西一剥开,搞半天就是带玻璃管的保险丝,再测电阻,原来是0欧姆啊,那我上次怎么测的是28.5呢?而且还测量几根,反复试了表都是好的,真是奇怪了。幸好不是什么考试,这样的筐瓢的事情也是有过的,总想不出自己错在哪里,结果是认为自己不会错的地方错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是保险电阻

网友I:
大概是电阻

网友J:
呵呵,终于看清是保险了

网友K:
这个问题就像说相声,最后抖包袱,原来是这样 哈哈 ,当时肯定是万用表表笔接触不好有误差

网友L:
从10楼看来,果然是保险;可能这种封装的,见的比较少。

网友M: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是保险电阻

网友N:
是保险管!前次测量肯定是在二极管档测量的?你再试试!

网友O:
这个厂家把保险丝管做得那么神秘

网友P:
引用 网友N:
是保险管!前次测量肯定是在二极管档测量的?你再试试!
                                                                                          应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