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关于液压...

楼主(2012-09-17):
一、这个油路能达到以下要求吗?
1、快进
2、快退
3、慢进
谢谢。
二、图中红色框中的单向阀有何作用?

楼主:
这是一台锯床的液压图

网友A:
进给的速度是由你红线标出的下面的那个调速阀控制的,你可以调节的,单向阀的话感觉提供一个背压吧!

网友B:
只能慢速向下。速度由QI-10B调整

楼主:
但实际上锯床是可以达到上面的3个要求。这是说明书上拍下来的。我就怀疑是不是这图搞错了。那红色框框中的双向单向阀(是双向单向阀吗?)存在有什么意义?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实际上锯床是可以达到上面的3个要求。这是说明书上拍下来的。我就怀疑是不是这图搞错了。那红色框框中的双向单向阀(是双向单向阀吗?)存在有什么意义?
红色方框的图估计是厂家故意画错的,其中一个阀应该是节流阀..................这样才有意义。

楼主:
其中一个节流阀也没有意义。因为下面已经有了。我对液压不是在行。只是想弄明白一点。

网友D:
可能是控制抬起的最高速度。

网友E:
有些问题不是大家看不懂,是就是有问题,建议直接问厂家,这样可以得到合理解释。我上次就是出差,有个厂家提供了错误图纸,看了很久看不明白。有可能是大家水平问题,但是也有可能这个图纸就是错了。

楼主:
偌大一个工控论坛,竟然没多少人懂液压的!看来液压是不属于工控类。。。。。

网友F:
吴工是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