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7):
本人有台三菱FR-A740-7.5K变频器通电显示正常,运行显示加速过电流(E.OC1)故障。表面上看没看到问题,一开就跳E.OC1故障,想查下驱动有没故障,把模块拆下来后,通电试机,在不加模块正极电压时,面板显示运行正常,频率也可以加上去,但驱动没有电压输出,把正极母线电压加上去后运行,有运行指示,频率为零,频率加不上去,不报故障,现在想请问各位师傅指点下,如何才能让变频器运行起来,测试驱动是否正常,(模块型号是:7MBR50UH120-50,模块有测试过没问题)谢谢!

楼主:
上帝啊!怎么会这样呢?冷冷清清,不符合本站的风格啊

楼主:
怎么样才能解除运行报E.OC1这个报警信号呢,这个信号是在哪检测的

网友A:
你这个问题要自己想想啊,我也有琮样子的经历,不过我直接把光耦换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