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入门PLC,画了一个想象图,这是我对PLC的理解,不知道是否正确.

楼主(2012-09-17):
刚刚入门PLC,画了一个想象图,这是我对PLC的理解,不知道原理是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把配盘的这些东西都放在了PLC里,让我们节省了很多的材料和时间,修改也是非常简单,只要用PLC控制线圈就可以了,不知道我的理解合理吗.

网友A:
PLC和强电电路相比,PLC省了接线,然后就是还有一些电路,用继电器是做不出来的。

网友B:
最简单的就是开关量了。

网友C:
差不多,但PLC功能要强大的多,可完成计算、计时等很多功能

网友D:
认真看看PLC入门 就明白了

网友E:
PLC的供电电源,可参见其铭牌及其硬件手册,有的是~220V供电的。

楼主:
嗯,正在深入研究.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