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7):
CPU后面加了个模拟量模块输入模块就不能RUN,加其他模块就没问题,诊断信息:因I/O访问错误导致STOP模式,(未装载或无法装载OB,或者无FRB)  是不是模拟量模块的ABCD通道的选择没和硬件配置里的对应好?还是其他原因,一开始模拟量模拟量标准诊断为:存在错误通道
故障模块
模块内有错误参数
外部出错
对了 后来加了很多OB块也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CPU后面加了个模拟量模块输入模块就不能RUN,加其他模块就没问题,诊断信息:因I/O访问错误导致STOP模式,(未装载或无法装载OB,或者无FRB)  是不是模拟量模块的ABCD通道的选择没和硬件配置里的对应好?还是其他原因,一开始模拟量模拟量标准诊断为:存在错误通道
故障模块
模块内有错误参数
外部出错
对了 后来加了很多OB块也是不行,

贴出你的硬件组态信息以及模块诊断信息。

网友B:
楼主我想问你下,什么叫添加了很多OB块?DB块是吧?  楼主把你硬件组态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