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口通信!

楼主(2012-09-17):
我在阅读PLC的编程口手册的时候,发现参数不需要设定,就是不能再程序中设定D8120的值。。。。我想问下那么通信的参数是固定的么,数据的格式是固定的么、如果不是在社么地方更改!

网友A:
使用232BD或者485BD时的通信参数才用到D8120

网友B:
与PLC通信建议采用MRT485DLT 专用RS485总线隔离模块。

1、具有隔离及总线保护功能于一身;
2、采用专用隔离电源芯片,真正隔离电源,不发热、高效、稳定;
3、同一个网络至少可连接 32 个节点;
4、宽电压供电+3V~+5.5V;
5、最高波特率达 1Mbps;
6、电磁辐射 EME 极低;
7、电磁抗干扰 EMI 性极高;
8、线缆:双绞线或 PROFIBUS 专用线缆;

数据文档下载
http://www.miractech.com/upLoad/down/month_1206/201206231159477135.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