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8):
大家好,我们有一套Fanuc 16i-M系统:

PSM: A06B-6087-H1130 (35KW)
SPM: A06B-6078-H211#H500 (rated output current 48A)
SVM: A06B-6096-H105,版本 C (current 18.7A)
Spindle Motor: A06B-0855 -B100#3000 (S1 A~ Max 44; S2 A~ 56).

一切运行良好。

我们把伺服放大器更换成了另一个(产品号一样,就是版本不同):A06B-6096-H105,版本 E . 使能后,伺服放大器显示“-”

请教一下,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要不要改什么参数?

网友A:
伺服放大器显示“-”说明伺服放大器没有准备好,你可以查看一下显示屏上的报警再查系统维修说明书,看一下哪一方面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