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8):
一台三菱FR-F500 15KW变频器欠压保护动作 EUVT 检查进线RS间有输入信号到光藕P620 输出正常 有5V 0.5V信号输出到电源板的芯片上 哪位大侠帮我分析下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可能产生这个问题 欠压信号是不是从直流母线上取的欠压信号 谁能帮我找下过压欠压的电路 图 谢谢 本人邮箱zjnffy@163.com

网友A:
加上标点符号好不好?

网友B:
检查直流母线检测电路

网友C:
更换光耦7840还是7800的。此故障有遇到过。换完就好。

楼主:
FR-500欠压
FR-500用的是母线分压还是开关电源整流检测来检测欠压的 母线电压540V正常

网友D:
请问这个板的晶振是多大的,谢谢!

网友E(2012-10-18):
A500的电压检测在哪儿啊?邮箱 bingersun@163.com在此谢过

网友F:
三菱FR-F500 15KW变频器欠压保护动作 EUVT 有三大因素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