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解决LED遥控灯接线问题

楼主(2012-09-18):
买了个LED灯,带遥控器的,当时就感觉为了好看,买回来看到线头就崩溃了,彻底不知道怎么接...跪求师傅帮忙...
下面的灯头是黑线和白线...一共12个灯头。

网友A:
遥控开关的接线图看不清

网友B:
红线接火线,白色接零线,两根黑色线是控制线,接灯

网友C:
那个盒子上是不是有接线图,然后从原理上核对一下。

网友D:
呵呵,看来还是没有看说明书的习惯,看看控制器上的接线图再说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那个盒子上是不是有接线图,然后从原理上核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