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8):
250kw的柴油发电机,在保证频率为50hz时,怎么电压才368左右,而且转速才1420,
发电机额定转速为1500

网友A:
转速调上去啊!
转速上去以后电压频率都上去了!
调速在控制柜里面!

网友B:
差不多的转速哦

楼主:
调转速的话,频率也跟着上去的,调速的油门是机械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调上去啊!
转速上去以后电压频率都上去了!
调速在控制柜里面!

调转速的话,频率也跟着上去的,调速的油门是机械式的
原来1500多转的时候频率是50,但现在变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转速调上去啊!
转速上去以后电压频率都上去了!
调速在控制柜里面!
和车一样,轰油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转速调上去啊!
转速上去以后电压频率都上去了!
调速在控制柜里面!
和车一样,轰油门啊

关键问题是转速上去了,频率也跟着往上啊

网友D:
空载时 频率和电压有虚高  一加载就有下降

网友E:
发电机频率由发电机转速决定,发电机电压由励磁电流决定
先确认频率表与转速表是否准确,特别检查一下频率表所加电压是否在正常值,好多频率不准问题其实是电压回路断线造成加在频率表上电压未在额定值,使频率表指示不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转速调上去啊!
转速上去以后电压频率都上去了!
调速在控制柜里面!
和车一样,轰油门啊

关键问题是转速上去了,频率也跟着往上啊
具体数值多少

网友F:
加载电压下降正常的,加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转速调上去啊!
转速上去以后电压频率都上去了!
调速在控制柜里面!
和车一样,轰油门啊

关键问题是转速上去了,频率也跟着往上啊
具体数值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250kw的柴油发电机,在保证频率为50hz时,怎么电压才368左右,而且转速才1420,
发电机额定转速为1500
这个肯定你的频率表有问题或者线路有虚接了!标准1500转才是50Hz(这个发电机的电机肯定是4极,必须1500转才能达到50Hz),[/q uote]

明天交修发电机的过来看看,上次拉缸修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250kw的柴油发电机,在保证频率为50hz时,怎么电压才368左右,而且转速才1420,
发电机额定转速为1500
这个肯定你的频率表有问题或者线路有虚接了!标准1500转才是50Hz(这个发电机的电机肯定是4极,必须1500转才能达到50Hz),[/q uote]
明天交修发电机的过来看看,上次拉缸修过
唉,我服了你们!拉缸肯定是你们机油不足,这么新的发电机被你们一下折磨坏,真牛

一天18个小时,中间就中午吃饭停一段时间

网友H:
LZ 正常情况下1500转对应50HZ(60f=nZ.f频率,n转速,Z电机极对数)
看你的情况估计转速表或者频率表是有问题了。不知道你们用的是什么控制屏?
另外我想说的是相复励电机技术老,元器件多容易坏(以兰z电机为代表)。市场已经越来越少了。

网友I:
这个故障多是频率表出了问题。
拉缸---多为缺机油、缺水时发生。如果这些都正常时拉缸,看冷却水是不是正常在循环。
现在有很多柴油机是没有缸套的,比如东风康明斯就是走缸体的。拉缸严重时只有换机体。

网友J:
使用调速板看看,不行的话,就可能是柴油机油泵问题。
发电机组厂家-福康斯

网友K(2012-10-24):
看看有没有调压板什么的估计调压板稳定性不好了,如果没有调压板看看励磁机的二极管可有击穿的,如果油门能上去说明柴油机是好的,主要原因在发电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