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8):
如何使22根热电偶的测试值反馈给西门子S7-200PLC做PID控制,不使用扩展模块!!!

网友A:
牛人,不用扩展模块还要做PID。

网友B:
用数字量输出模块接入到模拟量输入端,然后通过分时控制,不同的时间节点读入模拟量的值,可以减少模拟量输入模块的数量,用法同FX的那个读取多点矩阵的那个命令,我原来有个例程的,但现在找不到了

网友C:
用数字量输出模块接入到模拟量输入端
这样也可以?

网友D:
呵呵;不用扩展,你热电偶接到主机上?

网友E:
2楼高人啊
猜测你那应该是外围模拟量可能是用在不同时段,你用输出点驱动中继来切换,不知是否有例子

楼主人更高,要是搞出来了别忘共享啊,大家估计都盼着这法子来节省成本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用数字量输出模块接入到模拟量输入端,然后通过分时控制,不同的时间节点读入模拟量的值,可以减少模拟量输入模块的数量,用法同FX的那个读取多点矩阵的那个命令,我原来有个例程的,但现在找不到了

原理是不是类似于一个低精度的AD转换器啊?
真要那样的话,转换精度可能是个大大的问题啊!

网友G:
具体的连接不是 很懂,也是刚刚学习阶段,不过正在看基础知识,书上一些东西还是比较详细的。。。

http://s.click.taobao.com/t_8?e=7HZ6jHSTbIWe26271pAnp2dwG9JTCszlvN2t%2BSIOzBI%2Bug%3D%3D&p=mm_31914359_0_0

网友H:
可以外接一个多路温度模块,然后通过485通讯的方式读取。有4、8、16、24路温度模块,可在网上查一下,我以前用过这种模块。

网友I:
方案 1 MODBUS RTU 通信有温度采集模块。 2用外围V/F转换电路.

网友J(2012-12-17):
2楼的方法可行,一个模拟量输入用开关量输出切换输入多个热电偶,但要注意切换干扰,至少切换完1秒钟后再读取数据,然后再切换下一个。一个输入读取22个周期太长了,监视还行,控制恐怕就不太好了。9楼的方法实用,用巡检表采集,PLC运算,巡检表比AD模块有价格优势。
200主机有带模拟量输入的吧 ,485口一定有

网友K:
没听说过,学习了

网友L:
用模拟切换开关,PLC分时采样不同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