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门变频器是伺服驱动器?

楼主(2012-09-19):
电梯门关门的时候,能打开
电梯门打开的时候,按下关门指令,门比平常正常的要慢,当门关到一半的时候自动回去了,也就是开门
师傅能帮我看下该变频器是不是属于伺服类的变频器
帮我分析下P1-------P7上各点的接线功能,整个端子专业术语是叫什么端子的,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谢谢,附图

网友A:
呵呵;是变频器,与伺服无关;
相当于把控制线路的功能做在变频器内了;
你可以用普通的变频器+一个小的PLC同样可以;
松下等品牌都有专用的电梯门机控制变频器;

楼主:
师傅你关注到我了,可以详细分析下吗,碰到你帮我分析好几次了,呵呵
端子各点的功能,特别是右边那PE 0V B 5V A 除了电源接入和电动机,另外还有那些触点端子含义基本上没接触过,有通俗的原理吗,菜鸟学习中

网友A:
呵呵;需要你使用的对应型号的使用说明书;

楼主:
ACVF的网址,师傅能帮我分析解答下怎么接线电机能正常运转,端子功能没弄清楚,谢谢您的帮助
http://wenku.baidu.com/view/47ec22b469dc5022aaea001f.html

网友B(2012-11-16):
从图中看出220输入380输出开门,关门输入。转速检测输入。模拟输出。电源开关。单向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