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9):
谁有110kw以上软启动器资料。

最近公司要需要软启动器,因为以前没有接触过。所以对他的工作原理,如何选型和选择功率不太清楚,谁有这方面资料和使用经验。

都来说说吧!

网友A:
注意按马达的额定电流选软启动,不要按KW数
110KW软起动器并不算了不得的东西,我用过的西门子,施耐德,ABB,雷诺尔等都有
西门子采用两相控制方法,相对尺寸较小,并且自带旁路功能
施耐德需要另配旁路接触器,但不论软启动或旁路工作阶段都有过电流保护,省了热继
ABB小功率有自带旁路接触器,但不划算,还不如自己另配。

网友B:
楼主可到我的博客看看《软起动器实用手册》一书,地址如下: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dlr&id=112347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复!

网友C:
我们常用的是施耐德ATS48系列的软启动,可以找施耐德产品代理商索取资料。

网友D:
免费下载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