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9):
                                #0楼

                            经常或定期检查接触器的运行情况, 进行必要的维修是保证其运行可靠延长其寿命的重要措施。检查、维修时应先断开电源,按下列步骤进行。
1、外观检查
清除灰尘,可用棉布沾少量汽油擦去油污,然后用布擦干;
拧紧所有压接导线的螺丝,防止松动脱落、引起连接部分发热。[1]
2、灭弧罩检修
1)取下灭弧罩,用毛刷清除罩内脱落物或金属颗粒。如发现灭弧罩有裂损,应及时予以更换。
2)对于栅片灭弧罩,应注意栅片是否完整或烧损变形、严重松脱、位置变化等,若不易修复则应更换。
3、触点系统检查
1)检查动静触点是否对准,三相是否同时闭合, 接触器(图9)并调节触点弹簧使三相一致。
2)摇测相间绝缘电阻值。使用500V摇表,其相间阻值不应低于10兆欧。
3)触点磨损厚度超过1mm,或严重烧损、开焊脱落时应更换新件。轻微烧损或接触面发毛、变黑不影响使用,可不予处理。若影响接触,可用小锉磨平打光。
4)经维修或更换触点后应注意触点开距,超行程。触点超行程会影响触点的终压力。
5)检查辅助触点动作是否灵活,静触点是否有松动或脱落现象,触点开距和行程要符合要求,可用万用表测量接触的电阻,发现接触不良且不易修复时,要更换新触点。
4、铁芯的检修
1)用棉纱沾汽油擦拭端面, 接触器除去油污或灰尘等;
2)检查各缓冲件是否齐全,位置是否正确;
3)铆钉有无断裂,导致铁芯端面松散的情况;
4)短路环有无脱落或断裂,特别要注意隐裂。如有断裂或造成严重噪声,应更换短路环或铁芯;
5)检查电磁铁吸合是否良好,有无错位现象。
5、电磁线圈的检修
1)交流接触器的吸引线圈在电源电压为线圈额定电压的85%-105%时,应能可靠工作。
2)检查电磁线圈有无过热,线圈过热反映在外表层老化、变色,线圈过热一般是由于匝间短路造成的,此时可测其阻值和同类线圈比较,不能修复则应更换。
3)引线和擦接件有无开焊或将断开的情况。
4)线圈骨架有无裂纹、磨损或固定不正常的情况。如发现应及早固定或更换。
5)安川接触器在工业用品中的应用

                    1、外观检查
清除灰尘,可用棉布沾少量汽油擦去油污,然后用布擦干;
拧紧所有压接导线的螺丝,防止松动脱落、引起连接部分发热。[1]
2、灭弧罩检修
1)取下灭弧罩,用毛刷清除罩内脱落物或金属颗粒。如发现灭弧罩有裂损,应及时予以更换。
2)对于栅片灭弧罩,应注意栅片是否完整或烧损变形、严重松脱、位置变化等,若不易修复则应更换。
3、触点系统检查
1)检查动静触点是否对准,三相是否同时闭合, 接触器(图9)并调节触点弹簧使三相一致。
2)摇测相间绝缘电阻值。使用500V摇表,其相间阻值不应低于10兆欧。
3)触点磨损厚度超过1mm,或严重烧损、开焊脱落时应更换新件。轻微烧损或接触面发毛、变黑不影响使用,可不予处理。若影响接触,可用小锉磨平打光。
4)经维修或更换触点后应注意触点开距,超行程。触点超行程会影响触点的终压力。
5)检查辅助触点动作是否灵活,静触点是否有松动或脱落现象,触点开距和行程要符合要求,可用万用表测量接触的电阻,发现接触不良且不易修复时,要更换新触点。
4、铁芯的检修
1)用棉纱沾汽油擦拭端面, 接触器除去油污或灰尘等;
2)检查各缓冲件是否齐全,位置是否正确;
3)铆钉有无断裂,导致铁芯端面松散的情况;
4)短路环有无脱落或断裂,特别要注意隐裂。如有断裂或造成严重噪声,应更换短路环或铁芯;
5)检查电磁铁吸合是否良好,有无错位现象。
5、电磁线圈的检修
1)交流接触器的吸引线圈在电源电压为线圈额定电压的85%-105%时,应能可靠工作。
2)检查电磁线圈有无过热,线圈过热反映在外表层老化、变色,线圈过热一般是由于匝间短路造成的,此时可测其阻值和同类线圈比较,不能修复则应更换。
3)引线和擦接件有无开焊或将断开的情况。
4)线圈骨架有无裂纹、磨损或固定不正常的情况。如发现应及早固定或更换。
5)安川接触器在工业用品中的应用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9/19 13:42:23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