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STEP7的时候显示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12-09-19):
打开setep7的时候显示这个,是为什么呢??
求解!!

网友A:
你可以尝试下硬件更新看看· 你知道怎么更新嘛?

网友B:
没遇到过这样的对话框呢

网友C:
打开帮助吧,自己慢慢看吧!
实在不行你在重装一下试试。
祝你好运

网友D:
找下那个文件..不行只能重装了.

网友E(2014-08-12):
重新安装或者修复,多数系统问题搞得

网友F(2015-01-29):
同一楼上的意见 重装 系统

网友G:
这个是提示你的电脑step7编程软件中缺少用户程序的升降包,硬件升降或者安装相应的GSD文件或升降固件版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