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9):
最近在做搅拌系统,遇到一个一直都没有解决的问题,称重传感器信号通过放大器后,再经过plc的ad,可是在plc中监控到的数据始终是乱的(一会儿高,一会低)。即使是不站上人,监控的值波动也很大。称重传感器是150kg的,我附上说明书,放大器是mv转化成v

网友A:
数据采集采样周期可以调整,PLC程序做处理;

楼主:
首先,这是本人第一次发帖,感谢楼上的朋友表情,其次,关于所提问题,由于系统的特殊性,数据采样周期不能太大,我现在的采样周期已经是1s,请朋友们看看,能不能根据我提供的传感器型号,帮忙选择相应的放大器,放大成0-10v,提供给plc,另外我想说明的在控制系统中,传感器一般情况下输出4-10mv左右,

网友B:
为什么不用4-20MA的信号输出到PLC呢?
那样抗干扰就好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4-20MA的信号输出到PLC呢?
那样抗干扰就好很多!

同惑???

楼主:
谢谢各位,你们的意思是不是就不用放大器了。那怎么把4-10mv的电压转换成4-20ma的电流,给个电路图吧,谢啦

网友D:
这个和放大器输出的频率有关系,首先建议最好改成4-20mA这个问题可以解决,我们有好几个客户都遇到这种问题,细说可以加我QQ2449318994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4-20MA的信号输出到PLC呢?
那样抗干扰就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