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容不充电

楼主(2012-09-20):
有一杂牌变频器,正常工作完后,停机断电休息,再开电源,面板等不显示,后拆下维修,面板接外5v电,显示正常,主板电源端检查无器件损坏,整流器,充电电阻,模块等均无问题,但是,电容不充电 ,何原因引起 。  小菜发帖,求高手指点!  另外,电容也检查过 没有什么问题 ,  故疑惑?

网友A:
开关电源坏了,不是电容不充电,多看看理论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坏了,不是电容不充电,多看看理论书!

网友C:
1楼答复的有可能

网友D:
充电均压电阻都是好的怎么可能不充电,一楼说的太有可能了

网友E:
电容不充电,就是电源没过去,还是检查直流部分

楼主:
有所怀疑 现在 只要一接电源 变频器内部有丝丝的声音,电容依然不充电

网友F:
哪个电容不充电???是搞“电”的吗??千万小心从事?万万不可轻易动手!电---很危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哪个电容不充电???是搞“电”的吗??千万小心从事?万万不可轻易动手!电---很危险的?!
业余爱好者 学习中 望多多指点

网友G:
整流模块坏了?

网友H:
感觉和开关电源没起振一样。

网友I:
大电容不充电?整流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和开关电源没起振一样。
开关电源无异常 电源板试过了

楼主:
发表于:2012/9/20 20:35:21#10楼这个基本知识好像不熟悉,居然敢维修变频器,牛
难道比小日本挑战中国主权和历史还牛吗?小弟认为,任何的理论和技能都是在无知当中求得的真知。请大哥多多指教。

网友H:
引用 楼主:
难道比小日本挑战中国主权和历史还牛吗?小弟认为,任何的理论和技能都是在无知当中求得的真知。请大哥多多指教。
说得好啊,谁都是从无知到有知。都是这个过程,只不过是有人先走一步罢了。
整流后的电源有没有?

楼主:
整流出来的有电 那应该电容两级也应该有电的 中间泄放电阻是好的 疑惑了

楼主:
谢谢兄弟的提示 以后维修经验有丰富了

网友J:
理论联系实践

网友K:
查一下5V供电回路是否正常

楼主:
请大哥给小弟介绍几本关于维修的理论书籍

网友L:
变频器上电以后,测量直流母线电压,有吗?如果有,怎么证明电容没有充电呢?如果说显示器不显示,那是变频器内部的控制电源坏了。如果上电以后,只留母线没电压,那是整流器有问题了。另外,在没有通电的时候,用万用表测量下直流母线,看看是不是有点容得充放电过程(用万用表的电阻档),也可以判别只留母线电容是否坏了。

网友M:
算了,发给我们给你维修吧,让你省心。。。

网友N:
1.整流输出后的电压有木有?电容两端的电压有木有?
2.用自己的直流电源直接在电容两端上电...
3.有电容表的话把两个大电容拆下放电测量容值,木有电容表用万用表粗测

楼主:
谢谢大哥 问题小弟已经解决 是开关管BU508坏掉了 不过这个东东测量的话当时是没有问题的 拆下测量也是好的 不知怎么回事 换上个新的就好了 郁闷 不过还是谢谢各位热心的朋友   以后小弟会虚心向大家求教 多学习理论知识 多多实践 谢谢

网友O:
只有仔细检查以后才知道哦!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只有仔细检查以后才知道哦!
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L:
很好,论坛里就是提倡这种做法。提出问题,并且反馈结果。这样,论坛的内容就具备共享和参考价值了。感谢楼主的共享。

网友P:
开关管损坏?影响主电容不充电?什么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