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宏问题

楼主(2012-09-20):
int a[12]
GetData(a[1], "Mitsubishi FX3u/FX3G", D, 3100, 12)
上面读的数据这样写到RW0-1没问题
SetData(a[1], "Local HMI", RW, 0, 2)
下面这样单独写就不行了是怎了
SetData(a[1], "Local HMI", RW, 0, 1)
SetData(a[2], "Local HMI", RW, 1, 1)

因为我要用a[1]、a[2]做判断,这时a[2]没有数据,D3100-11 肯定是有数据的。

软件是EB8000V463

网友A:
找威纶的技术热线看看

网友B:
int是双整型的,它的一个数要占用RW两个地址。

网友C:
解决没有,我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