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0):
  在数10年的西门子维修过程中,我们慧博公司列举西门子840D数控系统常用八大维修技巧,以供中国西门子用户参考:
  一、ERN1387编码器更换方法
  1. 卸开电机后盖, 编码器的后盖;
  2. 松开编码器安装螺丝;
  3. 旋转电机转子轴, 使编码器转子上的标志和编码器壳上的标志重合;
  4. 卸下编码器, 注意在装卸的时候尽量使用特制螺丝顶出来, 免得损坏编码器;
  5. 旋转新的编码器, 使编码器的两个标志重合;
  6. 按以上相反的顺序安装编码器;
  注意:在安装编码器的过程中,要保证电机的转子不同,否则会失去转子的相对位置,如果失去了相对位置 , 老电机则需要用示波器来调整编码器的安装位置,
新电机则可以依据电机转子轴上的标志来判断调整编码器的安装位置时,即可以机械调整,也可以调整驱动参数MD1016来设置一个偏置值,但该方法仅能用在840D上 ,
通过这个方法调整的电机换到别的机床上使用可能会因为驱动参数的不同而不能正常使用.
  二、零点调整
  调整步骤如下:startup--→machine data--→Axis
MD--→进行参数调整:将34100(轴在参考电坐标值)修正,如果换完后,现在和原来相差10mm,则将参数34100调至10。也可以对34090(参考点偏移)进行修改:现在的零点与原来的零点相差多少,则输入多少。
  三、功率模块的简易检测方法:
  由于功率模块主要部件是大功率管, 用以下方法可以大致检测功率管的好坏:
  万用表打到电阻档,用万用表的正表笔接到功率模块的直流电压输入端子P600上 , 地接到功率管的三相电源输出U2,V2,W2上,此时电阻应为无穷大 ,
交换万用表的两个表笔,电阻应很少. 把万用表的一个表笔接到M600上,重复以上过程, 结果应该和上面的正好相反.
  四、电机温度报警的处理
  电机里面装有热敏电阻,其信号通过信号电缆反馈到驱动控制板里面,当温度达到报警值时,系统产生相应的报警 ,
这时可以检测反馈端相应的电阻值,如果需要屏蔽该报警时,对611D可以通过在驱动参数MD1608(对611A的控制板是参数MD64)设定一个小于100的值,即可屏蔽该报警,该方法仅能使用于诊断.
  五、611A主轴控制单元编码器报警的屏蔽
  驱动控制板能对连接的编码器进行监控,如果有异常,则产生相应的报警,611A的主轴控制板可以通过对参数MD P- 90的位2置1屏蔽该报警.
  六、611D驱动的V/F控制
  有时为了诊断用,需要对驱动进行开环的频率控制, 该方法仅能用于诊断用,且转速不能设得太高.设驱动参数MD1014为1即为开环的频率控制;
  七、驱动的优化
  数控的驱动由电流环,速度环和位置环组成的,其优化一般由里及外层层优化,但由于电流环的参数在电机和功率模块的型号确定后用厂家的默认参数即可,
一般不需要优化,故优化时先优化速度环,再优化位置环即可.
  速度环的优化,一般涉及到速度环增益和速度环时间常数, 速度环时间常数越大和增益越低,速度环越稳定
,但精度和动态特性越差,一般来说,速度环时间常数设在10ms左右, 而速度环增益调整在使速度环的阶约响应有20-40的超调.
  位置环的优化涉及到位置环增益和加速度, 调整时先可以减少加速度值,再增加位置环增益值,保证系统稳定,
然后在适当增加加速度值,使之适应机床的机械特性,注意同一组的插补轴的位置环增益要一致,否则会影响加工精度.
  八、轴的屏蔽处理
  有时需要对单个轴进行屏蔽,具体步骤如下:
  (1) 在相应的轴参数里,设MD13030和MD13024为0;
  (2) 在驱动配置菜单里,找到相应的模块,设为“no
active”即可,这时,该轴就为虚拟轴,其相应的模块和电机就可以去掉了,如果要恢复,把上面的参数该回原来的值即可.
  轴的卸载处理:有时因机床需要对机床的轴要卸掉或装载,比如旋转分度头,这时候要插拔编码器和电机电源插座,然又不希望操作者改以上参数,这时候可以把该轴临时设为PARKING轴,具体方法是同时复位该轴的DB3X.DBX1.5和1.6既可.